945GZ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5-21):
945GZ故障· 帮忙··

一块945GZ的板子点不亮

全板复位电压低· ·

· 我怀疑是供电 · ·后测全板供电点 发现内存电压好像不正常 ·
现在把我测得的数据如图 · ·· ·

看看是否真确· ·

谢谢了·

补充下 · · IDE复位电压4V  CPU复位电压:0.5V  · ·

然后没有跳变· ·

网友:
看图上来说内存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啊;全板复位电压低是什么意思啊,楼主能否在详细描述一下,有复位信号跳变吗?能不能写一些测试电压结果啊
IDE一般为5V但也有3.3V的,这个暂时先不用管,现在没有跳变应该说明南桥复位不正常.楼主CPU的供电是多少?PCI插槽A15复位点电压是多少,对地阻值呢?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
你现在的情况是板的RST没有,先把RST的基础满足,即整板的供电和时钟先要正常!然后再考虑RST线路本身的问题!
另外像IO和桥损坏也会引起上述故障!

网友:
左边的那只40N03的输出不应该为0

网友:
应该是上下管设计给内存供电的吧,下管S接地!和孤帆斑竹探讨下~呵呵@不正之处,还望指教.

网友:
呵呵
仔细看了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指正,避免了误人视听

网友:
你说的全板电压低,,估计是IO的问题,,我以前修个

网友:
对,楼上说的不无道理,换IO试试!!

网友:
故障

cpu座,跑不了这个地方,另外1.9的供电肯定高,换管,摘下管的同时再看看对地阻值有什么变化吗,大多都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