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IO A8000的PDF

楼主(2008-05-21):
如题:
一批华硕板子开机可以点亮,但是提示CPU风扇没安装.后自动关机
问题已经解决换A8000 IO
现求这个IO 的PDF
希望又的GGJJ给发一个.谢谢
不好意思.网络故障.多发了一次.麻烦版主给删其中一个吧.谢谢
[
]
我来回答
华硕

网友: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下裁。
http://www.dzsc.net.cn/

网友:
谢谢楼上 。我查了,没有哦

网友:
不用换I/O吧,我认为把COMS电放一下,再重设一下COMS就OK了的

网友:
具体的型号就是A8000吗?

网友(2008-06-29):
什么A8000的??厂商都没有怎么找啊``
网上一搜A8000一大片``都不是IO
LZ说清楚点啊`

网友:
可是上面只标了个A8000啊。肯定是IO

网友(2008-12-07):
ASUS A8000,这是一块监控芯片,起到监控CPU、系统温度以及其他保护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