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712直接不过电

楼主(2008-05-21):
优派vx712直接不过电,就是插上电源,显示器开关那里的灯应该变绿色,这个直接没反应,就和没插电源一样 ,是哪里烧了?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LZ怎么也要拆机看一下机器内部的构造吧。

网友:
电源啊 !!!!!!!没 灯一般是电源!!

网友:
是不是整流电路出现了问题,要查一下才知,楼主讲的太片面了

网友:
要指示灯有反应的话,首先驱动板就要具备电源这个工作条件,这个你的机子具备没有??????????特别是3.3V~~~~~~~~`

网友:
晕 你以为我们大家是神仙呀 ? 就给了个这样的依据让我们帮你判断问题!
:@ :@ :@

网友:
啥子都不懂的用户
请不要自己把机器下开修
这样只有把故障搞大的  原来可能是小问题
自己修可能屏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