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X11

楼主(2008-05-21):
3星X11笔记本 VISTA系统 。   在进入系统之后 系统有问题 非长慢 强行短电起机
从起之后 发现检测不到硬盘  。 换其他硬盘上此机可以识别到 。  把此块认不到的硬盘上其他机器检测 发现分区表丢失。。  从新分区 后 上到 X11  故障依旧  。。 怀疑此本 对硬盘有特殊检测  。。
请问那位对此本比较了解的  指点指点。。。

网友:
恩,应该是有坏道,有没有发现硬盘灯常亮呢。

网友(2009-02-04):
硬盘亮啊
我在BIOS 里面就发现不到硬盘啊
我换一块硬盘就还是认不到啊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啊
我修一个三星X11的认不到硬盘,换过硬盘还是那样但是我发现硬盘线正常啊
你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