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驱动程序装不了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2008-05-21):
MSI
NVIDIAR nForce 550 MCP   K9N Neo
主板,
死活都装不上声卡驱动程序,系统重新安装N次了,请问是主板的问题吗?系统安装过程是一步一步慢装的,然后用MSI自带的光盘先安装了主板驱动程序,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步安装声卡驱动程序的时候安装到一半的时候弹出一个英文的对话框,不认识,点击OK后就没反应了,安装失败,然后又到MSI的官方网站上和驱动之家去下载了声卡驱动程序都不能安装,请问各位师傅们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请详细描述你装驱动的过程,否则无法帮你!你是用的原厂驱动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去看看bios里的设置!

网友:
清除过COMS了,还是一样的.载入最优化的设置也一样不能安装.是声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
首先要看你下载的声卡驱动支持什么操作系统的!!如果你是XP系统的,而你下载的声卡驱只支持VISTA的,那怎么能安装上去呢???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决吧,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你主板的声卡的跳线有没有接错啊....如果没有错的话.....你再看看头有没有坏啊......如果没坏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换一个声卡试一下啊......驱动打不上去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声卡坏了啊~~~~

网友:
驱动支持的系统不对吧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