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754 主板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 BLOS有问题

楼主(2008-05-21):
硕泰克sl k8t800-r1l 主板AMD 2800+CPU 开机能点亮 随后就特别慢 内存自检一点一点的增加 慢的和死机差不多 半死不活的 测CPC 内存 南北桥 供电都正常 怀疑 BLOS 但是 网上找不到该BLOS 请高手指点 谢谢
cpu

网友:
建议先清洗下座,SB,NB,内存槽等地方再考虑刷BIOS!
另外可以换个U看下!
[
]

网友:
同意楼上处理问题观点!!!

网友:
建议你看内存供电,还建议你什么都要看,好像什么东西都会一起这样的结果,STK的板,建议换电容吧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不会是电容造成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这个板子是不是和我最近修的网吧的这批板子是一个批次的
网吧这批板子用的是红宝石的MBZ系列
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上传给你
BIOS我发到BIOS区去 你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