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怪板

楼主(2008-05-21):
有块板本来是内存跑不过C1,修好后.测试正常,但一装上机箱就不跑码,拆出来后又可以用了,我自作聪明就装好板用手压下北桥就可以了,反复几次可能用力了点,现在就只能跑到A7A6搞得拆下来现在有时开机不跑码先按北桥就跑了,可现在再怎么压也只是跑到A7A6.      在478负载上测得只有这些与参考不同,上面的主时钟为0.7V,而参考的为1.77V下面的基准为1.17V,而参考的为0V一下子还找不到是哪的问题,测过内存电压阻值没什么有什么不对,一般有参考值吗.像时钟总线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标准参考,好让我找到错误.   时钟晶振一边是1.358V一边是1.388V比较稳定.而实时晶振一边是0.223一边是0.170并且每次测都不一样,跳来跳去.BIOS电压我测哪几个3.3V的都正常,就是A0到A7一时不知是多大电压.  IO是PC83766没测过,也是不知测试点和参考值. 目前一个问题很明显是北桥虚焊,我用8305风不知能不能加焊,反正就当实习.另外的问题各位老师能不能帮分析下,好让我再进步一点.

网友:
北桥虚焊,先加焊北桥再说吧!加焊时注意温度,在桥下注入一些松香水或液体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