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断电的问题的一个新的提示

楼主(2008-05-21):
今天有顾客来送修一台机器,是联想的品牌机,毛病是在运行的过程中总是突然断电。首先想到的是电源,看了一下是航嘉的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也不管找了一个新的金达电源换上,系统也重作(怕是病毒引起),可是系统没做完就又断电了,看样子不是电源的问题,上诊断卡全过,换内存,换光驱(此机不上光驱不启动,在CMOS中检不到光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别的招了。
想到这是品牌机,而且是断电,就猜测会不会是机箱开关的事,把开关针上面的所有线全拨掉(是集合在一起的)单独上个从旧机箱上拆下的开关,一直运行到现在都没有再断过电。
看样子明天那美女来取机器的时候只能是在外面单独接个开关了。(侧面板有一面是铆死的,所以没法换开关,而且怕开关样式不统一换不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有开关 重启 灯.都是集成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集成块是可以卸下来的啊.不用拆另外一面挡板

集成块连机箱的一头是个卡子.找到它的卡子用螺丝刀撬开一边就可以

网友:
可以把PW的和RST的换一下用

网友:
重新换个开关试试 很多品牌机上的开关比较爱坏 特别是联想的

网友:
品牌机机箱的面板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你看一下是否有暗扣和螺丝
取了然后拉前面板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