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45pe-v2开机显c1,10秒后断电重起

楼主(2008-05-21):
今天修到ms-845pe-v2开机显c1,10秒后断电,在过会就重启,就这样重复。先刷bios,没解决。取掉CPU内存等,再开机电压一会有一会无。测cpu电压1.7v。内存有一个电压不对应为2.5v。实测为1.34v。它由w83310ds一个八角ic块供,现在没零件换。这个ic做什么的。还有检修思路该怎么修了

网友:
八角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最好原形好代换.若没有可用RT9243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在测取CPU后不掉电,上CPU就过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