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VCC针接电源第4针, 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是400?

楼主(2008-05-21):
应该是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是0才对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呵呵 问题太简单了吧
你都知道应该是0 。  不是0 就是没有上电那。 呵呵  对了你的好用么  如果好用记得告诉大家是什么品牌的 一定很节能。

网友:
引用:  不是0 就是没有上电那,

          不好意思.  "没有上电"指的是什么?      万用表没有电的意思?
我的万用表测别的主板,  该0的时候 会正常蜂鸣的.   测量方式都一样的.

引用:  鼠标VCC针接电源第4针, 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是400?     应该是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是0才对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

        难道是中间加了电阻或别的什么,  还是串到别的线路中去了. 请高手指点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