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HEX,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同事的电脑分区表坏了,原系统是VISTRA,改成XP,选择了删除C盘,重装系统后,提示磁盘读入错误,使用PE发现分区表有误,但是可以看到所有盘符,使用了深山红叶带的PPT修复分区表以后,就只能看到C盘D盘,再次使用WINPE启动电脑,用WINHEX,使用工具\磁盘工具\扫描丢失分区,能够找到第3.和第4分区,但是无法打开,这时候可以找到对应的分区,但是无法保存,按照教程中的方法,找到分区位置,比如对应E盘我是这样做的,先点击D盘可以知道这时候他的开始扇区是A.对应的第9、10、11、12字节就是A取16进制,在取反,共4位,点击E盘就是第4分区,知道这这时候开始扇区是B,得到第13、14、15、16字节就是B-A取16进制,在取反,共4位,按照教程编辑,保存,重启动还是无法找到E盘很F盘,我是刚刚从网上知道可以使用WINHEX手工修复分区表,还不会使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遇到好几次分区 表出问题了,用PPT从来就没有修复过,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分区,在快速格式化硬盘,在用恢复软件恢复,这个分区表的问题,一直困惑了我很久,现在苦于积分不够,无法下载到有位高手的视频,今天弄了一天,还是没有结果,感觉到很失败,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另请教一下,论坛中有这么多高手,有没有QQ群,可以方便我们这些新手直接学习一下,本人做网络维护多年,但对于硬盘分区表修复,一直不得入门,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想学会手工恢复分区表,而且是自学的话,建议LZ:
1、先学与分区表相关的知识,网上一大把,不要找我要!!要学会在网上找你想要的东西。
2、手工恢复数据的一个基本功是会用WINHEX这个工具,否则你只会用数据恢复软件做一些恢复,但你在学WINHEX这个工具时请你注意:这个软件是对硬盘底层信息进行查看和修改,所以说:使用有风险,修改须谨慎!!学它肯定要做一些实验来验证,最好在一个没有重要数据的硬盘上做实验。
3、多收集几个硬盘的分区表信息,然后总结一下分区表的规律,比如四个主分区、一主分区一扩展分区、两主分区一扩展分区、三主分区一扩展分区以及品牌机中有隐藏分区等一些规律。这样你就把开始学的分区表的相关知识又进行了一次巩固的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手工恢复分区表我想你会认为:手工恢复分区表其实很简单!!

建议:把戴仕剑的《数据恢复(第2版)》(这个论坛上有它的电子版!)好好看看,里面有大量的分区表分析和恢复的案例,不过案例中有一些数字存在计算上的错误(如果你能全部发现,说明你理解了!!)。

网友:
多谢这位兄弟的指点,我还是希望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我所做的步骤中,有哪些错误,我学起来也跟快些、从错误中学东西是最快也是最能记住的

网友:
这个大侠应是华山剑客,一个高手

网友:
FAT分区比较容易NTFS就不怎么看得明白,看多了反而觉得越来越模糊。

网友(2008-07-11):
华山推荐的那本书是好书 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