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短路保护

楼主(2008-05-21):
一台IBM的R52,故障是接上电就保护,拔掉内存可以开机,但是显示无内存,内存报警,
换过内存,效果一样,换过两个内存接口,还是短路
估计是内存供电电路出现短路,但是笔记本搞的少,不知道从那里开始搞,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估计是掉电保护了 不一定是短路,短路的话你上不上内存都会开机掉电的。 不知道快到掉电的时候电流为多少  如果测试没有短路的话,
1:测那内存供电的和CPU供电的那几个电感,看是否对地了,你现在机器这个情况估计也不可能的
2:可以把内存供电的和CPU供电电源块逐一换掉看看。
3:如果各路电压均正常,考虑做下北桥BGA吧

网友:
会不会是上内存后开机过内存后掉电 然后不上内存开机就内存报警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 我也碰到过机器上内存掉电的情况, 查出来是一个排阻短路了, 上内存后机器
保护, 处理后故障消失.

网友:
一个保险断了 哪里有那么麻烦啊 拔了内存能开机? 开玩笑吧? 不插内存是可以加电  但跟内存没关系的 仔细检查一下有个保险坏了 很小很小的

网友:
继续楼上的说,具体位置在屏接口旁边,好好看看,呵呵。

网友:
楼主:是屏接口旁边的保险F3坏了。

网友:
保险坏了当然会保护,保险是做什么用的???!是保护用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本本确实是那个保险烧了,换上后可以开机,但是新的毛病又出来了,现在启动后说时间设置不对,进时间设置,马上关机,怀疑是高压条或灯管保护,拆掉显示屏,接到外接显示器上也是这样
把其他辅助的东西拆掉,最小系统也是这样的,关机前没有感觉到有非常热的地方
请问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
那你在看看CPU的供电芯片补焊一下,你在看看关于F3坏了掉电的情况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4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