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硬盘好助手 Ghost的另类用法

楼主(2008-05-21):
修理硬盘好助手

网友:
压缩包内内容如下:
故障现象:笔者的硬盘是20GB的,分了5个区,近日使用Partition Magic Pro 7.0将D、E两个分区合并,在合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对E盘的数据进行备份,导致合并后E盘中的重要的文件无法读出,在“我的电脑”中也无法显示。

  问题分析:以前经常使用Partition Magic进行硬盘分区的合并和拆分操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次可能在合并的过程中导致文件分区表的损坏,所以E盘中的重要的文件无法读出,而实际上文件内容并没有损坏,是可以通过其它软件找回来的。

  解决过程:由于Ghost可以将整个硬盘或分区生成一个镜像文件,而GhostExp可以从镜像文件中提取里面的任意文件,因此我们可以通过Ghost.exe和GhostExp.exe这两个工具找回文件。具体操作如下:

  1. 将损坏的分区通过Ghost.exe生成一个镜像文件,保存在其他分区或硬盘中;

  2. 在Windows下运行GhostExp.exe,打开刚才生成的镜像文件,可以看见合并前两个分区的文件一个不少地显示出来了;

  3. 选中需要恢复的文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Restore”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恢复到的位置,再单击“Restore”即可。

  4. 重复上述过程,将所有需要的文件全部恢复出来

网友:
按照这个思路,如果分区表坏了,再用手工去分区,再用GHOST,岂不可以修复

网友(2008-11-11):
楼主的方法,小弟没有试过,有机会一定试试,如果用diskgen重新建立分区表,是否也可行呢?

网友:
这个方法不如用diskgen重新建立分区表.

网友(2009-04-12):
一般都只是安装系统 和备份系统时用用

网友:
原来GHOST软件不是只能用来做系统的啊!!

网友(2009-06-06):
我以前就这样做过~~~~~

网友:
请问这个GHOST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