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维修

楼主(2008-05-21):
上测试卡显FFFF(我的测试卡是四位的),是假负载测所有供都正常。只好有代换法,换I/O
涮BIOS还是一样,,,最后“死马当活马治”    吹CUP座。。。。
好了,OK

网友:
在没有当死马医的时候就应该打下座的阻值,或者按压下,一般空焊可以反映出来

网友:
买几个CPU测试灯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基地上都有的。各位老大加分

网友(2008-07-07):
那个肯定是电压不对

网友(2010-01-14):
维修也很简单吗 最好还是简单的做起 压座子 压桥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