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501A图像模糊

楼主(2008-05-21):
一台长城G501A CRT显示器使用中突然出现光栅极暗的现象,拆开后有所好转,但是图像很暗,图像模糊,调聚焦电位器能有所好转,但是调到最大也不能完全清晰,请问检修思路。顺便说一下,管座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
多数情况下是高压包坏掉了 要怕不保险,可先把管座换掉

网友:
谢谢提示,经查是行输出变压器坏,到电子市场定购了一只(45元,够黑的),换上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