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长城1559M行副不 可调?

楼主(2008-05-21):
(图片)

网友:
和 数据没有关系  把122电压修上来 就 好了

网友:
零件检测都 没有 坏,查了 好久了。

网友:
怎么可能呢?
一定有没有查到的地方
中点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换个新的TIP122试试看,不过不应该是负数

网友:
TIP122刚开机时是有电压,进入WINDOW后就负压了

网友:
行幅效正电路``

没电压 注意查那几个2极管

网友:
拆调tp122
后开机看行幅是否变小,就是行幅调节电路有故障,如果没有变化就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TIP122 C脚电压的确是低了。。。。。

网友(2009-03-19):
我在修理长城1559M显示器!我发现电路图与实际电路板很多地方不同!您的帖子我不知如何回复!但发个带尾板的电路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