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MINIPCI-E笔记本测试卡本站开始发售!

楼主(2008-05-21):
  大家好,由我们网站与资深会员SULIN共同开发的MINIPCI-E测试卡已经开始量产了,现在需要的会员可以联系我们订购了,此卡全国统一价格为RMB 240元整。

本站淘宝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07c5e1ea43370646401309398ddbe38.jhtml

测试卡实物图片:

  一、简介:
  本测试卡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维修的,由于现在的新款笔记本电脑已经把打印口和MINIPCI口取消了,而转于采用MINIPCI-E接口。所以以前在修笔记本时常用的打印口和MINIPCI两种接口的测试卡都已经无法使用了,为了满足广大会员对于新式笔记本主板维修的需要,本站与某笔记本代工厂的研发人员历时半年时间共同开发了这款MINIPCI-E接口的测试卡。

  二、本卡的使用方法:
  将笔记本主机电源关闭,然后用螺丝刀打开笔记本背面的内存槽位置的卡扣,我们会发现在内存槽旁边会有一个小的空插槽,或是这个插槽上插着MINIPCI-E的无线网卡。我们可以将无线网卡摘除,然后将本卡插到主板上的MINIPCI-E插槽上,并用小螺丝固定,以防测试卡脱落与插槽周边的元件形成短路。将测试卡完全固定后,打开电源,就可以根据数码管上的读数来确定当前主板有什么故障。

  三、本卡的特点:
  1、 采用MINIPCI-E设计,可适用于945、965等最新的笔记本主板。
  2、 具备LPC/FWH外接扩展接口。
  3、 扩展接口采用了防呆设计,可以避免扩展线插接错误,引起的误判断。
  4、 采用显示效果醒目的2位一体的数码管,看起来更精致,同时有红色和绿色2种可以选择。
  5、 重新整理了pcb走线,步线更合理,同时移植背后元件,使卡的兼容性更好,不会在部分的benq,toshiba等机器装不上的尴尬。
  6、 背面对7个信号定义的英文解释,用每个针脚所代表的信号的英文字母和数字来进行区分,可以使新手更容易的记住每个针脚所对应的信号定义。
  7、 背面进行缚铜处理,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在PCB的过孔处采用了泪滴工艺,使耐应用性更强。

  四、本卡上的器件说明:
  1、VCC指示灯:是3.3v的电压指示,本灯亮说明主板上的3.3v已经送到本卡上了,也就是说MINIPCI-E槽上的3.3V电压是正常的。
  2、RST指示灯:这个灯是用来表明主板上复位信号的状态的,如果复位灯常亮,说明主板上的复位信号不对,整个主板未进入工作状态,需要检查主板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3、数码管:这个是16进制的显示器,显示当前主板运行什么状态,具体含义依据被检测主板所采用的BIOS代码不同而不同。要先确定你的机器是phoenix的还是AMI的BIOS源代码,然后对应他们的代码含义。(详细的代码含义请参见压缩包中的两个附件,其中AMI的BIOS代码一般为国内品牌的笔记本主板所采用,而PHOENIX的BIOS代码一般为国外品牌的笔记本主板所采用)
  4、BIOS座:用这个座子可进行简单的BIOS仿真,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金钟罩”功能,进行仿真的时候要先将笔记本主板上BIOS的INIT#信号激活,也就是先把这个信号接地,然后将待修主板的正确BIOS写到一个好的芯片上,并将正确的BIOS芯片安放到测试卡的BIOS座中,(注意如果你的板上BIOS是采用EC-ROM的话是不能使用的,卡上的BIOS芯片只能用LPC或FWH的。参考型号有SST的49LF020、49LF002A、49LF004B,WINBOUND的W49002FAP,PMC的49FL004T等)。

  五、外部扩展口说明
  1:V  VCC 3.3v电源
  2:G  GND  地
  3:R  RST  复位
  4:C  CLK  时钟33M
  5:F  FMARE  帧周期
  6:NC  空
  7:3  LAD3   地址数据线3
  8:2  LAD2   地址数据线2
  9:1  LAD1   地址数据线1
  10:0  LAD0   地址数据线0

  六、注意事项:
  如果你的机器不支持MINIPCI-E的接口,那么请把外部扩展接口的这些线连到主板相应的位置。常见的连接方法是连接在BIOS芯片或I/O芯片上的,如果是LPC或FWH的PLCC32的BIOS,那么请直接连上,如果是EC-ROM的,请连接到I/O上或其他的LPC设备也可以,在我们一般的维修中是连接到I/O上的外接上拉电阻上,部分品牌的笔记本主板有测试专用的预留点也可以焊接在这些测试点上,当然也可以焊接在上面常见的I/O上如PC87393,PC97551等。

网友"通行密码"写的MINIPCI笔记本测试卡使用手记:
  此卡带有一个RST复位灯和一个CLK时钟灯,还具有仿真功能,真是难得的LPC-DEBUG工具!
  这款PCI-E诊断卡还具有BIOS仿真功能!何为仿真功能呢?bios仿真卡,顾名思意,本卡的作用是将卡载的bios仿真成主板上的bios,使主板能从卡载的bios来引导。一般用来判断bios相关电路的故障和编写bios的工程师用来调试bios所用。 下面对bios仿真卡作一个介绍,比如我们遇到过片显00的板,测量电压,复位,频率等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后,一般的维修人员想到的就是重新刷写bios程序,以避免bios故障引起的不亮,具体操作就是用风枪吹下bios,然后放到编程器上,重新烧录上正确的bios,然后再焊回主板,以此来作为维修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有着不足之处的。因为bios电路故障的故障点,不仅仅只是bios芯片本身,构成bios电路的基本ic有rom片子,io,以及南桥等,其间任一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cpu不能正确的向bios寻址,以至00。
  而且在我的维修经验中,这种非rom芯片本体不良造成的bios电路故障率是很高的,而这个时候,一般的维修人员只能去换bios块和重新烧写内容,如果无用,就转移维修思路了。现在有了bios仿真卡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硬件工具来进行判断了。bios仿真卡的原理,是通过bios仿真卡的硬件设计,接管板载bios电路的控制权,使cpu由向板载bios寻址,改为向卡载bios寻址,以代替板载bios工作。
  举一个实例一片广达的主板,代码当00,各部分工作条件正常,于是准备作bios电路的排除,将一块已经写好与待修板内容一样的bios芯片放到卡载的BIOS槽上,plcc32P的bios块,安放好bios块后,然后将卡插到待修主板的pci-e槽上,然后加电,卡上的debug灯顺利的跑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为板子上的bios内容出错,这时我们知道问题是板载的BIOS出差,重刷OK的BIN文件再焊回主板,取下卡上的BIOS芯片,本卡的仿真状态即取消,cpu正常的向板载bios寻址。debug卡开始正常的跑码,主板点亮,此板修复。
  现在有了这个多功能卡,直接插入PCI-E就能像之前的MINI PCI诊断卡一样读出准确代码,这能给我们维修带来方便!
  最近的联想,HP,东芝,华硕,TCL K41等板上可直接插入PCI-E接口跑代码!
  还有就是LPC接口功能,像IBM T60,PCI-E接口处没有设计LPC信号,我们插在PCI-E上无法使用,这个时间只有通过主板南桥的LPC了!如T60上电不亮屏的机器,945平台不再有MINI PCI接口,而是PCI-E接口取代之,目前市上还极少有PCI-E接口诊断卡,也无法测得代码,插入我们这块诊断卡也是跑00,再查IBM T60主板PCI-E接口没有设计LPC信号接入,所以这块卡插PCI-E是无法使用了,看电流有轻微跳动!此板曾在别的维修人员处修过,重新刷过bios,但无效,我们经过量测后,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我们打开T60图纸,找到南桥LPC线,由于南桥LPC点不好接焊点,在这片T60主板上我们焊到了U31(AT97SC3203)上,用导线分别接上LPC_AD0-3,4根数据线,LPC_RST,LPC_FRAME,LPC_CLK和VCC3V及GND!上电开机,诊断卡立马80起跑了,跑到38停止!用手轻压主板有时能跑4A,这样就很直观的了解这片主板是前面一家维修的修到显卡坏无法再修下去了,问题找到,立马上BGA返修台把显卡换掉,开机很快60-90开机亮屏!
  由此看来,IBM T60主板的PCI-E接口没有设计LPC信号接入口,我们只有通过找点来搭接LPC信号了,有了代码直接显示,我们立马知道故障点,也就很快修好别人家修不好的机器了!也因为上一家故障点定位的不对,而无法修好。此板作工精良,功能强大,并且有debug功能,是我们在维修过程中保证维修完成率的利器。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好很多别人修不好的二手板了!
  修台式机的朋友方便了,绝多数台式板用的都是plcc32P的bios块,直接焊在相应脚位上,把BIOS芯片直接放在卡上,就可以用仿真功能!

相关资料:

《作品亮相,我的笔记本测试卡》(已经增加简单的使用说明) 作者:阿林(SULIN)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4794-1-1.html

《体验最新检查卡》 作者:本本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48778&pid=418798&page=1&extra=page%3D1#pid418798

附件下载:

网友:
接本子的MINIPCI-E插槽,也就是你的无线网卡插槽.

具体请参看说明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你弄明白别人的意思再发话回答,卡我是在我回复这个帖子前已经买了,而且我没有说这个卡不好,我的意思是这个卡有没有改进的余地.怎么说修个板子还得飞几个线是比较麻烦,毕竟大家都用惯了以前的MINIPCI卡是不是?既然大家花钱买这个卡就希望它能完美一些对吧,难道我花钱买的东西觉得有缺陷提点意见都不行?没有这么霸道的吧.

网友:
新产品嘛麻烦点可以理解,有生于无。你去淘宝上看看都是咱们论坛的这种卡,卖到300,450。
随着技术的公开,价钱肯定是会降的。但咱们论坛先研究出来说明什么,咱们论坛有技术,有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弄明白别人的意思再发话回答,卡我是在我回复这个帖子前已经买了,而且我没有说这个卡不好,我的意思是这个卡有没有改进的余地.怎么说修个板子还得飞几个线是比较麻烦,毕竟大家都用惯了以前的MINIPCI卡是不是? ...

主板的MINIPCIE插槽上是否有LPC总线,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这是你所修的板的生产厂家来决定的.

我们在卡上留有飞线的位置,就是已经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使用者的改动.

什么主板需要接线,什么主板不需要接线,这与这块卡无关.

我们是无法左右厂家的设计的.

PS: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霸道~无语.

网友C:
定了一片试用,还没到货,不知道仿真功能如何,看说明书,好象是要板上带的BIOS是FWH,或LPC的,象49LF,M50FW就行,如果是39VF,39SF系列的就不行,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手里握着一块,方便多了

网友:
15楼的朋友.请问MINIPCI-E的接口可不可以插入普通的PCIE的接口??
MINIPCI-E是笔本,网卡接口或扩展接口.
PCI-E是显卡接口..哈哈.....................

网友:
这个测试卡能测试所有的LPC和FWH总线的主板吗?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跑的代码含义一样吗?

网友:
想问下:“如果你的板上bios是采用EC-ROM的是不能用的”里的‘ EC-ROM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哇。基地的里程碑 !!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是这种接口的,以后用得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东西已经用上了。 。。。不错。。。。。。   数码管下面是有芯片的。。。。。。。。。。

   不过报告一个问题,  DELL D620上不跑码
------------------------------------
已提交个开发者。

可能是你的DELL620的本本的MINIPCI-E槽上没有LPC信号,所以就需要飞线了。

网友(2008-12-07):
回复 网友D:

修台式机的朋友方便了,绝多数台式板用的都是plcc32P的bios块,直接焊在相应脚位上,把BIOS芯片直接放在卡上,就可以用仿真功能!
^^^^^^^^^^^^^^^^^^^^^^^^^^^^^^^^^^^^^^^^^^^^^

我是菜鸟,台机上怎么接,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明白了,我真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了一片试用,还没到货,不知道仿真功能如何,看说明书,好象是要板上带的BIOS是FWH,或LPC的,象49LF,M50FW就行,如果是39VF,39SF系列的就不行,是不是这样呢

也想知道是不是39VF系列的不能仿真呢?有没有人确认一下?

网友(2009-01-13):
用在 R60上根本不走数  啊

网友:
是啊,有人都说你霸道了。应该做个使用的视频补救一下,传到新开通的FTP下载里就好了,就方便大家学习多了

网友(2009-02-15):
要是能有个视频教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卡 但是在一些主板上就不跑码

网友(2009-06-11):
要是论坛会员能便宜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