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子元器件?

楼主(2008-05-21):
这个电子元器件卡在一个塑料卡口里面,这个卡口下面是一个铁片,铁片跟磁铁接触。
我感觉像是磁敏
三极管
,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一种上面刻字是95A 737
现在要采购一批这种元件,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是什么型号?
[
]

网友:
去这里看下是不是
http://www.ic-cn.com.cn/SingleCo ... ngke&schType=ic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的xd,小弟是一个菜鸟,一窍不通哦!
就这几天上网查查才知道有磁敏三极管之类的名词
呵呵~~请问这个器件是什么封装形式啊?还有那个网站要输型号,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啊?
[
]

网友:
你这个零件是什么东西上用的?

网友:
你把电路分析下 不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吗 不一定呀 用原型号代替的呀

网友:
看看这个东西用在什么电路。然后大体就知道是什么元件

网友:
关键我是菜鸟,电路对我来说是天书,这个东西是点钞机上用的

网友:
这个元件跟磁铁配合使用的,是不是霍尔元件,但是具体是什么型号,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如果是验钞机上用的,那就是你说的磁敏管

网友:
封装形式: TO-92S
可去淘宝上看有没有,找到大点的商家,告诉你要的这东西,因为,商家货品种太多,不可能全部列出来的,祝您好运。不行,再给我短信,我给你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