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不能软重启!!只能硬重启??如何修?

楼主(2008-05-21):
一块MSI 865PE Neo2的V星板,板号:MS-6728 VER:1 ,I/O是:W83627HF-AW,故障是:在DOS下按CTRL+ALT+DEL软重启,或是在WINDWOS XP里点重启都是不能重启,但按RESET键可以正常重启,内存换过,电源换过均无效,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先!

网友:
这种毛病你先得排除软件问题..如果你系统没装过的话..我估计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系统问题,LZ有没有换个别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哇!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到V星的官方网站下载此板的最新BIOS,升级看能否解决

网友:
同意2楼的话题,,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想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做个系统排除软件问题。再刷BOSS

网友:
系统有问题!!还有WINDOWS XP下面按这三个键(CTRL+ALT+DEL)是任务管理器不是重启!

网友:
刷一下BIOS,不行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