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初始化都做了什么

楼主(2008-05-21):
我在VMware中在计算机管理中对新硬盘初始化!发现只是对硬盘的第一扇区写入了数据!

而且如果同时对多块硬盘初始化,我发现这几块硬盘在偏移:1B8处数字是连续的!后面的两个字节是相同的!

(例如)在偏移:1B8开始,第一块硬盘:61 BD EC   第二块硬盘:62 BD EC  第三块硬盘:63 BD EC

如果把这三块硬盘的第一扇区用WINHEX清空,再重新初始化,还是一样的结果(在偏移:1B8处数字是连续的!),只不过这三个字节与第一次初始化不同!

请问各位谁知道这三个字节代表什么啊!

我把我的两块硬盘的第一扇区比较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呵呵

呵呵  很强啊  没有发现过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地方,呵呵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硬盘初使化,只是重写MBR

网友:
原来是个空硬盘,是在VMware中新建的!没有任何数据!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三个字节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三个字节在数据恢复中好像不重要,不同的硬盘这三个字节的内容好像不同,我知道的只有这些,剩下的由你去想了.......

网友:
本人没办法去用很多硬盘做实验!只是在VMware中做!每次初始化是由第一个字节不同!第二三字节是相同的!而且第一个字节是连续的!

我知道数据恢复中没什么用!只是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