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亮屏

楼主(2008-05-22):
今天搞了几块板子,发现有一两块块竟不亮屏(外接也不亮),量到LCD各值正常~~基本供电正常~~~
怀疑显卡问题~~但因显卡打过胶,做BGA有风险,问下各位大佬/
这样的情况,显卡坏的情况多不多~~~

网友:
你这个问题说的不太清楚,不太好回答。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不显示一般是NB,内存,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可以开点,只是屏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维老大以后要多带下小弟啊。考虑问题很有深度哟。毕竟我师傅们的时间,还有问他们的时候也要考虑他们的心情好不好。他们的心情不好把握啊。还是得向大师们多多请教啊

嘿嘿~~~~非常有同感~~~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有同感?那感情这位兄弟也是学员?还是?
难得遇到知音人啊。我们应该相濡以沫啊

、呵呵~~~刚接触笔记本不久~~~

网友:
今天换了块显卡,还是黑屏,老大们指点下呀~~
还有一块,外接可以显卡,LCD白屏,这是怎么一回事,LCD那里我量过了,电压,阻值都正常,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DELL D600的板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的

楼主,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是遇到过的,现在还没有解决呢!!请教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