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RTF文件结构分析及其应用

楼主(2008-05-22):
RTF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件结构,很多文字编辑器都支持它,VB等开发工具甚至还提供了Richtxtbox的控件。编写通用工具的程序员应该考虑在自己的软件中加入读写RTF文件的功能,这样就需要对RTF的结构有充分的了解。而现在最重要的信息发布手段莫过于WWW了,在编辑软件中提供RTF到HTML的转换也是程序员应该考虑的事情。尽管WORD中已经有这个功能,但不能因此就对您的顾客说:“先用我的程序存成RTF,然后再用WORD......”。

  下面将对RTF文件结构分析及其应用进行讨论。

  一、RTF文件结构分析

  RTF的结构并不复杂,但内容繁多,本文不可能一一说明,只能从总体上讨论一下(如果想阅读详尽的RTF文档,则可在Internet上寻找或与笔者联系。)每个RTF文件都是一个文本文件,显示时由RTF阅读器格式化。文件开始处是{\rtf,它作为RTF文件的标志是必不可少的,RTF阅读器根据它来判断一个文件是否为RTF格式。然后是文件头和正文,文件头包括字体表、文件表、颜色表等几个数据结构,正文中的字体、表格的风格就是根据文件头的信息来格式化的。每个表用一对大括号括起来,当中包含了很多用字符“\”开始的命令。例如,某个颜色表如下:

  {\colortbl;\red0\green0\blue0;\red0\green0\blue255;\red0\green255\blue255;\red0\green255\blue0;\red255\green0\blue255;\red255\green0\blue0;\red255\green255\blue0;\red255\green255\blue255;\red0\green0\blue128;\red0\green128\blue128;\red0\green128\blue0;\red128\green0\blue128;\red128\green0\blue0;\red128\green128\blue0;\red128\green128\blue128;\red192\green192\blue192;}

  开始时用\colortbl标明大括号内是颜色表,接着是\red0\green0\blue0,登记了一种颜色,这种颜色的红绿蓝分量都为0。其它表依此类推。文件头之后是正文,正文由版面格式化命令、文字和各种特殊命令组成。其中只有特殊命令用大括号括起来,而版面格式化命令和文字是“开放式”的,从而把文字和命令分离。文件结束时有一个“}”,和第一个“{”对应。在整个文件中,“}”和“{”必须一一对应。这种格式是RTF阅读器和转换器算法的基础。

  RTF格式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有些字符在命令中有特殊的含义,所以当它们作为文本出现时需要在它们的前面加一个“\”,例如“\”本身就要表示为“\\”。事实上,这种形式在大多数编程语言中是很常见的。

  二、算法分析

  本节介绍的算法虽然是针对RTF的读写,但也是一般文件过滤器通用的方法,适用于各种格式文件之间的转换。具体来说就是把各种文件都转换成一种中间格式,再根据要求进行显示或转换。其中有个原则是一定要遵守的:程序必须能过滤掉不认识的格式。各种文件都有其特殊的格式,在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格式损失的现象,在算法中要考虑这种情况。对于RTF这类格式化文本文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地显示或转换文件的大小、颜色、字体等风格。因此,在程序中应该用一个数据结构把这些信息存起来,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中间格式,怎样规定悉听尊便。以下是其流程图:

  三、难点分析

  在开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问题是中文的表示方式。在RTF中中文用命令的形式表示:“\'内码”。内码就是汉字机内码。不过,请注意:RTF是文本文件,内码是用ASCII码来储存的,必须把它转换成数字才能使用。例如,“电子与电脑”在RTF中的形式是:

  \'b5\'e7\'d7\'d3\'d3\'eb\'b5\'e7\'c4\'d4

网友:
  第二个是图片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重点。RTF中图片以两种方式存在: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嵌入,以{\pict开始;第二种方式是作为OLE对象嵌入,这时以{\object开始。当RTF处理器能直接使用OLE时,RTF文件中提供了OLE的数据;否则,文件中直接提供图片的数据,以{\result开始。在使用中最常见的图片格式是内含DIBBITMAP的元文件(METAFILE),这种格式在SDK中没有说明,而且在RTF中是以压缩形式储存的,所以在转换时有一定困难。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新的方法:先把METAFILE的数据读出来存成一个文件,然后用GetMetafile和PlayMetafile函数把文件中的图形打印在一个内存DC上,最后用抓图的方法把它存成BITMAP文件。以下是具体程序:

  voidWmfToBmp(intwidth,intheight,char*metafile)

  {

  //width为图片宽度,height为图片高度,*metafile为元文件名

  staticHMETAFILEhmf;

  charnum[4];

  FILE*fh;

  HDChMemDC;

  HBITMAPhbmp,hold;

  BITMAPFILEHEADERhdr;

  LPBITMAPINFOHEADERlpbmpih;

  HGLOBALhg;

  BitmapCount ;

  if(BitmapCount==3)

  {

  width=128;

  height=132;

  }

  if(BitmapCount==1)

  {

  width=80;

  height=50;

  }

  ToString10(BitmapCount,num);

  //把字符串转换成数字的函数

  lstrcpy(bmpFile,FilePath);

  lstrcat(bmpFile,num);

  lstrcpy(gifFile,bmpFile);

  lstrcat(bmpFile,".bmp");

  lstrcat(gifFile,".gif");

  hmf=GetMetaFile(metafile);

  hDisplayDC=CreateDC("DISPLAY",NULL,NULL,NULL);

  hMemDC=CreateCompatibleDC(hDisplayDC);

  hg=GlobalAlloc(GHND,sizeof(BITMAPINFOHEADER));

  lpbmpih=(LPBITMAPINFOHEADER)GlobalLock(hg);

  lpbmpih->biSize=sizeof(BITMAPINFOHEADER);

  lpbmpih->biWidth=width;

  lpbmpih->biHeight=height;

  lpbmpih->biPlanes=1;

  lpbmpih->biBitCount=8;

  lpbmpih->biCompression=0;

  h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hDisplayDC,width,height);

  GlobalUnlock(hg);

  GlobalFree(hg);

  hold=SelectObject(hMemDC,hbmp);

  SetMapMode(hMemDC,MM_ANISOTROPIC);

  SetWindowOrgEx(hMemDC,0,0,NULL);

  SetViewportExtEx(hMemDC,width,height,NULL);

  PlayMetaFile(hMemDC,hmf);

  hbmp=SelectObject(hMemDC,hold);

  if((fh=fopen(bmpFile,"w b"))==NULL)

  {

  return;

  }

  hdr.bfType=0x4d42;

  hdr.bfSize=sizeof(BITMAPFILEHEADER) sizeof(BITMAPINFOHEADER) 256*sizeof(RGBQUAD) width*height;

  hdr.bfReserved1=0;

  hdr.bfReserved2=0;

  hdr.bfOffBits=sizeof(BITMAPFILEHEADER) sizeof(BITMAPINFOHEADER) 256*sizeof(RGBQUAD);

  fwrite((LPSTR)

网友:
真是深奥啊,看不明白。。呵呵!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