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恢复的心得体会

楼主(2008-05-22):
对于数据丢失的用户来说,分区表丢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这种故障,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小。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分区表损坏的心得。
用户描述故障如下:
我把一个200G(ata)的硬盘连接到一部新装的电脑时,发现此硬盘无“未指派”,丢失了分区表。用了《FinalData Enterprise 2.0》、《易我分区表医生V3.0》、DOS下的一些软件都找不到。用《Find and Mount》只找到第一个分区(97.7G的)另外一个分区找不到(88.7G的)。
通过远程控制,连接到用户的计算机,用户的计算机网络速度还比较流畅,打开WINHEX,直接跳转到63号扇区,看到的不是DBR,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DBR可能被已经覆盖,用户提供了一个DBR的抓图,我想可能是第二个分区的DBR。不论是哪个,都无所谓,我想,还是自己搜索比较可靠。
由于用户两个分区都是NTFS,所以我采取了从磁盘最后一个扇区开始搜索,这是我常用的方法。点搜索按钮,搜索16进制数据“EB 52 90”,偏移调制设置为512=0,按回车。不到一秒钟,就搜索到了一个DBR,这个DBR就是用户第二个分区的DBR备份,当前扇区号为:390719504,DBR中28-2FH偏移中描述的扇区大小为:“FF E7 14 0BH”转换为10进制为185919487。那么第二个分区的开始位置就应该是DBR的备份位置减去第二个分区的大小,也就是390719504-185919487=204800017。跳转到204800017扇区,果然又是一个DBR,这个DBR和第一个搜索到的DBR是一摸一样的。
再向上翻一个扇区,又看到了一个DBR,这个DBR应该就是第一个分区的DBR备份。当前扇区号为:204800016,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用户的分区为两个基本分区。DBR中描述的分区大小为“FF FF 34 0CH”,转换为10进制为:204799999,当前扇区号减去DBR中分区的扇区总数,就是第一个分区的开始位置。即204799999-204800016=17,也就是说,第一个分区是开始于17号扇区,而不是63号扇区。
我们现在就来计算一下分区表中的参数:

我们如何来把上面的参数写入到MBR呢?分区表在MBR中1BEH偏移开始,共64个字节,每16个字节描述一个分区表,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写32个字节就可以了。在上面的表格里的16进制数据,在X86系统中,采用高位在后低位在前的方式来存储,所以写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还是用表格来模拟写入。

上面的表格里,红色和蓝色的参数不能写错,黑色的可以随便写入。
由于用户使用的是NTFS文件系统,所以扇区总数要在DBR里描述的值上加1,写入之后,弹出磁盘,再扫描硬件,数据全部自动显现,数据100%恢复。
从上面,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为什么用户采用那么多的工具都没有扫描到分区,那些工具我也没有使用过,我想,做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用户的第一个分区是从17号扇区开始的,而不是63号扇区,当软件读取63号扇区是,并不是DBR,所以产生了错误的结果。软件是固定的算法的集合,而数据丢失的原因确实千差万别,即使是分区表,也不见的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软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原因。

网友:
无巧不成书。我刚做完一个80G的移动硬盘和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也是硬盘“未指派”。客户说是2个区供30G左右的数据。我是这样修复的,有不对和比较冒险的地方请楼主指正。
用PTD软件进行分区表修复,先用“自动”没有成功后又转为“交互”的方式进行,扫完后提示找到一个分区,(为啥只找到一个分区?)保存、退出、重启。心里暗暗高兴 。打开“我的电脑”只看到了一个盘符,在打开提示无法访问错误,属性显示RAW晕,这个熟昨天刚搞了一个3个区都显示RAW的问题。
在运行cmd,输入命令chkdsk X: /F /R(其中X:代表要恢复的盘符),回车。。。半小时后完成。30G数据完美呈现。
让我疑惑的是两个区变成了一个区,但数据都在。再用PTD和winPQ查看这个分区仍然显示“未指派”。不理解?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同2楼一样的问题,但是没有用这个chkdsk X: /F /R 命令试试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谢谢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