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CPU假负载烧主板电源IC,NB

楼主(2008-05-22):
1.75V的478CPU假负载烧1.5V供电865主板电源IC,NB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怎么解决?
cpu

网友:
不是把 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不是假负载导致的把 看看你的假负载上的针少了没有

网友:
请将故障的详细情况说清楚

网友:
在北京芯盛的培训视频上看到的,求证一下下

网友:
是灌 贴吧!
1.75的负载按在865上就不会有电压或电压很低,怎么会坏I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求证这个问题,你的观点,可以讨论,我讲的是某些1.5V供电的865主板,不是全部

网友:
865主板也有1.75V供电的,我手上就有一块

网友:
这是有PWM IC的VRM版本决定的

网友(2009-12-29):
是有这种说法的,大家注意些就是了。
论坛发不了视频代码只能发个地址了。
视频地址在这
http://p.you.video.sina.com.cn/p ... &uid=1334294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