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自动断电

楼主(2008-05-22):
今天修一台LENOVO的机器 ,(P4 3.0  775的 主板是ASUS代工SIS芯片组)刚开始是内存接触不好 ,擦擦内存就OK了  ,后来客户让给他清理一下CPU风扇,我清理完后  开机 几秒钟后 主板有低低的报警声  风扇狂转   ,然后断电, 我以为接触不好 ,拆下来看了看底座 ,775的四面都是一样的啊,  于是又装上去 ,结果还是断电,(以为主板坏了呢。。) 这样反复弄了好多次 还是不行,后来 拿点硅脂 抹上就好了, 郁闷。。(我觉得刚开机 温度不至于上升那么快吧。 硅脂只是起添空隙的作用。)

网友:
会的,好几十瓦的热量,温度会马上升高,另外说明风扇与CPU的面总有一个不平,导热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