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54主板增加或减少一个硬件,自检时都需进CMOS设置, ...
昂达754主板增加或减少一个硬件,自检时都需进CMOS设置,不然按F1才可继续.

楼主(2008-05-22):
昂达754主板增加或减少一个硬件,自检时都需进CMOS设置,不然按F1才可继续.
这现象应该不正常吧?测试过CMOS电池正常.
主板

网友:
很多电脑主板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哦.昂达就这样???

网友:
维持硬件数量不变动的话,此板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正常,自检一下就过.有时,自检到硬盘型号时卡住,只得重启几次才行.检测过硬盘,是没有坏道的哦.数据线也更换过.

网友:
有时正常,自检一下就过.有时,自检到硬盘型号时卡住,只得重启几次才行.
这个就不正常了,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的,先刷BIOS,不过电脑在我的一个朋友手里.没机会马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