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不稳定

楼主(2008-05-22):
顶星主板接口不管用,不能说不管用吧,有的时候可以 用,有的时候开机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硬盘是好的,但是接口应该也不会出现问题的呀 ,应为光驱总是好的

网友:
你都具体做了些什么排查工作?

网友:
如下“
      在没有插光驱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硬盘时,有的时候可以识别有的时候不能识别。在没有插硬盘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光驱,什么时候都可以识别。硬盘在别的机器都可以,接口也换过。如果说接口坏的话,那么南桥不是挂了。

网友:
我有一个技嘉的主板也有这个事。最后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上是哪个蕊片的问题呀。请说明一下吧。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数据线两根都换成高速的,不要一个高速一个普通的  在不行加焊排阻 加焊南桥

网友:
升级BIOS 两个IDE设备的主从跳线需要不断调整 主 从 自动 都试试
有可能是两个IDE设备不兼容
总之你需要一个一个的排查
SB出问题有时候也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2008-08-11):
我有一块主板, 也是IDE口不稳定, 现象是硬盘启动过程中经常提示出现系统文件损坏.已排除硬盘,线的问题.更换主板后解决.换下的主板检查复位,打阻值都正常.就是上IDE不稳定.主板BIOS也刷过,没用.不知是什么原因?郁闷

网友:
ide到南桥有的主板会用一个叫跟随器的桥接芯片,其实就是一个门电路,很容易坏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2009-10-27):
跟随器的桥接芯片应该是老主板用得多,现在的新板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