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150的机器 芯片发烫

楼主(2008-05-22):
dell4150的机器,拿来是可开机但是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就不能开机了,郁闷!!!
拆机发现U26此芯片烫的不得了.换了也不行,以前也遇到过的,但是没解决,感觉好象是通病,但小弟一直没找到问题的所在.短路也没找到,求大虾解救
芯片

网友:
不是吧没有人来帮帮我啊,,

网友:
你测下CPU隔壁的电容看看有没有对地的。要是对地你把CPU拿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啊 ,只是CPU在是上面阻值大点

网友:
哪位高手帮帮忙啊,先谢谢了

网友:
就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兄弟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那个芯片好烫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U76坏了,但是我的还有别的地方短路,我的C105也短路,但是还没找到,,

网友:
SMSC的供電正常麽?????

网友(2008-10-20):
寄过来 我可以修 QQ 75808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