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北桥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nf2主板CPU的PG信号电压较低、没有频率,其它正常。内存上电压正常,也没有6个频率。北桥的供电电压正常。这样是不是北桥完了?AGP及PCI上的电压及信号完全正常。请各位帮忙判断一下,谢谢.CPU供电是RT9440+9602方案.

网友: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上U测了吗???

网友:
CPU的PG电压多少?
内存的6个时钟没有电压?

网友:
没有,统统上假负载测的,上真U码是FF,PG的电压是0.2V,现在情况就是主板北桥对内存及CPU之边都没时钟和PG(电压值很低)供应.还有RST信号也不过来.AGP和PCI上的RST正常,但内存及U上没有RST信号.内存上的6个频率信号也没电压.我以上说的这些信号是不是北桥传过来的吗?请帮忙!

网友:
思路乱了……………………

1:检查各处供电 VCORE VDDQ V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