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原装865主板

楼主(2008-05-22):
我有一块原装主板上400的cpu能开机但是不往下走!上533的cpu就开不了机(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再点再转一下)电源IC  时钟芯片   晶振  电源接口我也测了  有那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方法!

                                                                                                   谢谢

网友:
先去看了发帖需知再来!!!
这样的帖就算给你回复也是大概加估计,请详细说明故障及操作过程.

网友:
上533的cpu就开不了机(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再点再转一下)电源IC  时钟芯片   晶振  电源接口我也测了  有那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方法!

你那主板是CPU供电不对。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谢谢!
我在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