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7NF-RZ主板C1-CF-C1-CF 循环

楼主(2008-05-22):
一片技嘉NF2主板上电跑 C1-CF-C1-CF循环 南桥芯片有点小热  看代码估计是U不工作 U的电压正常 内存供电也正常 该如何下手 ?谢谢指教!

网友:
U座.内存相关,刷BIOS,换IO!

网友:
谢谢幽蓝客  我去逐一检测下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  刷BIOS  换IO

网友:
好的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去试试看

网友:
1 小白电感坏(北桥到462座)正反面都有,
2  32.768没起震,
3   这主板挑CPU很严重,(占8成)
修好请回复

十万个V什么 -5 扣分,严重误导,32.768不起振还谈什么 ...

网友:
我也见过啊  可是内存电压是2.5 :'(

网友:
先换IO 试一下

网友:
一般循环代码都是I/O的问题

网友(2009-11-30):
检查内存上MAD型号   还有时钟信号

网友:
槽子的3.3电压有没有啊 ,。,,或是CMOS电压有问题  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