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换灯管故障

楼主(2008-05-22):
一台联想15液晶,故障为开机一两秒就黑屏,拆开屏发现两只灯管有一根已经严重老化,找业15寸灯管,可是发现灯管要比原型号的短几毫米,同时把两根灯管换上,还是开机就黑屏.换另一液晶屏上的两只灯管就可以正常点亮,证明高压板完全没问题.这种灯管是长317mm,直径在约2mm的,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灯管?

网友:
短点没什么的

要是高压部分没问题的的话
可能是你换灯管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看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是吧应该跟短没有关系吧,会不会这灯管有问题呀或者是其它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二条灯管不平衡.保护了.

网友:
你看看你的灯管焊的怎么样,是不是没有把灯管两头没有绝缘好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确认一下你灯管的好坏..我想两样你确定一下肯定就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