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

楼主(2008-05-22):
各位大哥帮下忙,845原装板上,开关针没有3.3v和5v电压,阻值都是很正常的,开关针直接通南桥,跑线路时,遇到一个lm1117 adj的管子,这个管子最右边的那个脚是接电源紫色5v  中间角应该是通南桥吧输出为1。4,左边的是直接接地的,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型号来代替呢,

网友:
描述不清,不予回答!请先编辑后再发!

网友:
输出1.4V不一定坏了,因为是ADJ的可调节电压的!!!再说你描述的不清楚不好回答哇!!!

网友:
我把输入端挑起来测电压就正常了,是怎么回事啊,阴值4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