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22):
我有几块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工作怎么办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呢

一般在供电、时钟、复位及各项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按以下思路去维修:
1、眼观此板有无断线
2、CPU座及北桥是否虚焊(按压看其是否跑数)
3、刷写BIOS
4、更换IO
5、测HUB-LINK对地值

网友:
建义楼主查了2楼说的方法之后,如果不行还可以测一下COM的阻值,也许有意外的收获,或者直接把COM口芯片取掉有可能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认为时钟 供电 复位都正常的话。可以尝试下刷BIOS

网友:
看到老学到老,二楼说得很详细。本人是菜鸟  希望你们多提供点宝贵意见

网友:
事实证明,cpu座虚焊可IO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刷下 bios试下,如不行打一下u座的AD线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去试试看.

网友:
二楼基本把该说的都说了不跑U也就是那么几个方法了
加一个 测量北桥到CUP的线 ···一般误差不超过三欧,如果有误差,可以用割线法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