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及版主,,如何检测各个部位的AD值,,及时 ...
请教各位老师及版主,,如何检测各个部位的AD值,,及时钟电压 谢谢

楼主(2008-05-22):
如何检测各个部位的AD值,,及时钟电压 谢谢
[
]

网友:
AD值不晓得,如果是AD线的二极体值到是有。不过这个问题提的太泛泛了,既然测试AD线的二极体值就要知道哪些是AD线,一般在各种假负载上均有标识的,包括时钟和各种信号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好的帖子让我学习吗。。。。。 谢谢

网友:
这些值都不是固定的,板不同的话参数也就不一样了!只有凭经验了,多记些,这样维修起来会方便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