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彩色显像管管脚排列图

楼主(2008-05-22):
不好意思,有点菜,接了个纯平KTC的,灯丝不亮,不知那个脚是灯丝,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视放板上的管座逆时针第二脚

网友:
找到了,是逆时针第三角,第四脚,现在的问题是,拔下尾座连线,电压6.3V正常,插上就慢慢到2V,然后变为0,外围元件断开了,就供灯丝,不会是碰极了吧,灯丝电阻6欧姆正常啊

网友:
我断开灯丝供电的电阻,供电端电压为5V,几秒钟后,保护了,变成0V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测量,除了灯丝脚其它的都不通的,如果通的话,说明有碰极

网友:
应该到尾板上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