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ON15寸液晶右边一条白坚线

楼主(2008-05-22):
我有一台TOPON15寸液晶右边一条一毫米宽的白色坚线。请问板主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的修?
答杨帮来题:我刚修过一台TOPCON15寸液晶,不定时雾屏和白屏,有淡淡图像,有时不停在闪,有时又正常。经过细心维修发现OP262付近电压随闪动而变化。经确定是OP262坏了。更换后故障排除。你也检查下OP262附近电路吧!

网友:
多谢版主的指点,我现在正在找这块IC代换,不知你在那买到的IC呢?

网友:
请问版主这OP262是不是在屏板上的,我在主板上找不到的,我的屏型号是:M150X1-03-05,

网友:
我估计是屏出现了问题修复不了了 当然先排除排线的问题

网友:
请教版主这OP262元我在主板和屏板都找不到的,能不能把大概位置发上这里吗?我找多次都没见它的,辛苦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