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533

楼主(2008-05-22):
遇到块 GA-8IE533 的主板   被人修过时钟IC
换了时钟IC后 现在是 第一次触发可以点亮  再次复位就内存不过
应该是时钟谝移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求助。。。。。。。。。。。。。。。。。。。。。。。。。。。。。。。。。。。。。。。。。。。。。。。。。。。。。。。。。。。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比如供电是否偏低。打北桥AD线阻值,判断北桥好坏。。。。
现在就当这块板不能点亮,就按不过内存来修

网友:
第一次可以跑过进CMOS设置   不过一会就死机了  在复位就不过内存了

网友:
谢谢  朋友  已经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  内存槽也没问题  应为第一次可以跑过

网友:
已解决

浙江的朋友  谢谢了   这块板子已OK   是32.768的晶振故障  换掉后就正常了
以后多多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