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不到一分钟死机

楼主(2008-05-22):
供电都是正常的、能进系统但是重做检显卡就蓝屏。 换了个别的t42机器上的硬盘 结果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死机
每次都一样 代码卡怕0c 风扇一直转  CPU不怎么热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经验表明是显卡虚焊或坏掉了。
请有经验的大哥们 帮忙出点注意。

网友:
是啊 我就是想知道 还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地方出问题 有出现过这样问题的 请给我回复  我在等   对了怎么能测试显卡就是坏的了 那   电还都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蓝屏 死机。显卡虚焊可能比较大,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了。加下焊就能好吧“?

网友:
大哥们 错了 是CPU. 呵呵辉哥换了个CPU就OK了  呵呵

网友:
是没想到。。。
不过也不至于修本本以后还得备上N个不同的U吧。。。
那东东也省少钱钱

网友(2008-06-27):
别误会  我发现 CPU是 工厂试机器用的 大家小心在新的机器上还可能有的。 注意检查在网上有的检测软件小心上当。

网友:
是CPU有问题,今天朋友拿来的T41也是总死机,换了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