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开机电路中的!三极管如何找!一般用什么标示!怎样判断好坏!

网友:
建议你去基础区好好看看相关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想经快的学习啊!告诉的记得清晰一些!

网友:
如果出现在开机线路中的三极管,多半与ATX电源的14脚有关联。道理就是顺藤摸瓜,从ATX14脚入手跑线路就会找到。通常三极管在电路中的表示是字母“Q”。
如何判断好坏论坛里有,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会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万个V什么 谢谢你!没有搜索到!14脚就是那个绿色的电源线!我是个菜鸟请指教!

网友:
维修的基础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