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G植球问题,请大家说出自己在没有植球台的情况下如何植球

楼主(2008-05-22):
本人刚从欣*欣那里发回来了锡球和钢网,昨天收到货后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找到一块南桥短路了的主板,南桥是:FW82801DB,我的方法如何:把坏桥取了,把待修的主板上面的南桥焊点拖平,再从一块主板上拆来一块好桥,把好桥拖平后,关键一步来了,(本人是第一次用钢网所以不太懂它的用法)拖平后给好桥刷上焊膏,找到一块合适此好桥的钢网,对准好桥的焊点,再把球倒在好桥上,用聂子把球放好后,(不知是不是要取钢网)于是,在好桥下面垫上一块钢板(有利于吸收更高的热量)用风枪对准好桥加热,温度大概在300左右,风力很小,看到球一排一排地往上跌,全部跌完后,再加两分钟热,等桥冷却后,准备去下钢网,不好取哈,不过用香蕉水一洗,还是取下来了,取下后,对待修主板也刷上焊膏,对准南桥与主板上的焊点和边框,加热,南桥开始往下跌,感觉得到焊点开始焊接了,再继续加热,再用聂子轻轻抛了一下南桥,明显能看到南桥在抛的时候有复位的动作,于是停止加热,洗板,加电OK
    请问各位朋友,你们在没有植球台的情况下,是如何植球的啊,我想了一下,在植球时先取钢网,但是要把球弄掉啊,麻烦各位把你们的经验写在后面哈

网友:
你自己搜下,前辈做BGA的帖子太多了

网友:
最好是拿掉钢网后再加热,熟练的话只会少几个而已,有时全部OK.

网友:
植珠属于熟练活,一点点练,操作方法因人而异,总会找到自己习惯的方法的。
不过通常我都是先取网,后用风枪高温低风对准珠子加热。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才接触钢网所以还用不来哈,我相信应该有一种方法是适合我的

网友:
这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喜欢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去买回来做,买简单一点,也只要得到400左右

网友:
我植球是先取钢网的,你用的那个台不知是否和我的一样,你把球放好后就往下压两边的手柄,这时就可以取网了,然后就用锡炉加热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