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怎样修改模块!

楼主(2008-05-22):
用winhex打开RPM模块,将另一模块的字符选定区块----复制区块---16进制数据;然后再打开要改的RPM模块,在要改的首地址右建,编辑----剪贴板数据------写入。提示将写入,但按回车后却提示文件写入错误,文件可能被写保护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那位高手指导一下哦,我作的步骤有什么错误吗?谢谢!:l (已解决,是软件未被破解!后面下了个破解版的就醒行了)

网友:
被操作文件是不是只读哦?

网友:
                谢谢,已解决,应是软件未破解好的原因,后来下了一个椐说是黑客基地传出来的版本就行了,嘿嘿,正准备修改模块,并尝试能否破解部分代码!

网友(2008-08-29):
楼主很厉害,能破解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