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故障 在线等待

楼主(2008-05-22):
今天碰到一个INTEL原装板一开始内存没有过。换了两个电容好了。点亮后 不能重启,一重启就断电,,加电之后内存又不过了,把哪个电源给拔了。。之后在点。又好了。,,反复这样。。
重启

网友:
如果VCORE电源芯片是ADP系列的,可以尝试把这个芯片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68 跟它有关系吗。。跟BIOS有关联吗。。

网友:
跟BIOS没关系的,BIOS资料损坏不会导致掉电的。
ADP系列的就这毛病,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下,首先就考虑它。按老大说的做吧,换ADP1368

网友:
补充下,如果还没好,3418也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了。。我刷了下BIOS 后来点不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