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2100 声音输出 小

楼主(2008-05-22):
东芝 2100,客户说加高电压,把风扇烧了。

经过测试,cpu风扇 插座无5v输出。改线后。风扇可以转了。

进系统后。发现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插外置音箱,声音也很小。

怀疑声音放大电路损坏。求助,怎么修。

网友:
先测下芯片的供电,可能电压低了

网友:
测量功放芯片.......................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我是新手,不懂得太多。

网友:
先试调音钮,无效果在换功放!

网友:
不管3721换个功放!

网友:
供电被拉低,导致设备工作不稳定

网友:
换功放IC,应该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机子型号忘了.机子声音小.最后发现它的按键板上带有音量开关.不上按键板音量就很小.

网友:
东芝机器很多都是带电位器的。一般刚接触的都会遇到。还有富士通的一些国外机型,开关有两个 ,一个总开关,一个小按钮开关。上次有一客户就是开关没打开说不开机了,因为他从来没动过那开关,可能是谁给关了一下,就以为电脑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