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因特尔845芯片组主板,北桥散热片下面的小电容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08-05-22):
一块因特尔845芯片组主板,北桥散热片下面的小电容对地阻值为0(就是粘在北桥芯片上的哪些超小型电容)。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北桥烧了?另外这块板加电测试CPU主供电正常,时钟分别为0.2和0.7,CPU和PCI复位时有时无。北桥非常的烫(烤的我脸发热感觉到的,没敢用手模)

网友A:
粘在北桥芯片上的哪些超小型电容是VCC3,VDDQ等电压,虽然照你的说法大概是北桥坏,但还是先排除周边电压短路的可能,因这几个电压连了太多的东东.

网友B:
测下VCORE,VCC3.3,VDD2.5,VDDQ1.5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在北桥芯片上的哪些超小型电容是VCC3,VDDQ等电压,虽然照你的说法大概是北桥坏,但还是先排除周边电压短路的可能,因这几个电压连了太多的东东.

如果是周边其他电路短路的话,北桥被分流了,应该不会发烫了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下VCORE,VCC3.3,VDD2.5,VDDQ1.5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前辈你好 请问你说的VCC3.3是内存供电 ,还是时钟IC供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 请问你说的VCC3.3是内存供电 ,还是时钟IC供电,谢谢

是ATX电源的供电,3.3V橙线。

如果VCORE、VDDQ都短路了,100%NB挂掉了。否则,挨个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A:
如果是周边其他电路短路的话,北桥被分流了,不是太明白?

网友D:
并联电路中:
电阻越小的回路分配的电流越大,如果其中一条回路短路,其他回路电流就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并联电路中:
电阻越小的回路分配的电流越大,如果其中一条回路短路,其他回路电流就为0

谢谢楼上的指点,
但还有一种情况,举个例子:一般VDDQ由3V经过MOS管转出,分到SB,NB和周边电路,如该MOS管短路,电流就会很大,分到NB的电流也会很大,回4楼的,周边电路并不是全是并联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周边其他电路短路的话,北桥被分流了,不是太明白?

比如CPU主供电产生电路,它产生的电压给CPU和北桥同时供电,如果北桥短路的话,它会把CPU主供电拉低,同时分流(应该流进CPU的电流),CPU是不会发热的啊。我的意思时说如果和北桥和其他用电设备用一路电压的话,别的负载短路会发烫,北桥没有电流不会发烫的,电流走低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指点,
但还有一种情况,举个例子:一般VDDQ由3V经过MOS管转出,分到SB,NB和周边电路,如该MOS管短路,电流就会很大,分到NB的电流也会很大,回4楼的,周边电路并不是全是并联的。希望高手指点。

呵呵 谷子老弟,你琢磨琢磨你说的这个电路还是并联电啊。橙3接场管D级,从S级降压输出,S级分别接显卡插槽VDDQ和北桥等一些电路(负载),在形式上场管起到一个串联稳压电路的作用,VDDQ和北桥等一些用电设备才是负载,稳压场管击穿肯定会使电流曾大(电压增高),但是北桥和VDDQ等负载才是并联的,其中任何一个单元短路的话,都会把其他设备应得的电流分流(同时拉低他们的电压),分流大的负载(短路设备)电流曾大功耗曾大,才会发热,其他设备因本应流过他的电流被短路负载分流不应发热,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负载短路,不是长管击穿,产生VDDQ的场管输出及S对地阻值为0,电压同样为零,只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北桥短路还是AGP槽或者其他和这个点属并联关系的设备短路、这次我想应该说的清楚了,还望前辈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