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S行幅太大,枕形失真

楼主(2008-05-22):
LG T710S行幅太大,枕形失真
修一台LG T710S彩显,机器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检查发现电源部分保险管完好,电源管Q901(7N60)短路,R902(33欧)R915(62欧)开路,R927(20K)变值,D905(UF4007)断成两截,D961(31GF6)短路,IC901(KA3842)坏,Q709(D1413)短路,更换所有坏件,Q709找不到D1413用KSD2058代换,能开机但行幅缩小(大约屏宽三分之二大小),不能调,后来找到D1414代换行幅变得超大,还会不时出现黑屏,D704(DMV1500M)也代换过故障依旧。Q709前面的两只A1270三极管拆出来量过没事。不知那位修过相同故障的没有请提示提示!

网友:
D1413换用TIP122竟然开机保护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手头又没D1413换,查了TDA4841第11脚EWDRV出来的线路有两个三极管A1270,量了都没事,逆程电容也测了都没事!晕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D1413换上后开机发现屏幕先从行幅最大慢慢缩小,缩到比屏幕小后就黑屏了,又像是保护的样子,关机重开还是重复这样的现象.量TDA4841第11脚EWDRV电压2.9V,难道是TDA4841有问题,求助中.....

网友:
该显示器已经修复!换包后就正常了!高压包型号BSC25-1448/C93!
感谢!各位!

网友:
LG能病应该是升压管坏,升压电容坏,还有就是包包了,,,,特多

网友:
还有PCB焊盘跟基板好象不是很牢固,焊接跟拆焊,尤其是使用吸锡器时很容易就被剥离基板了!呵呵

网友(2008-11-10):
感谢
   好好学习哈
但就是现在遇到我问题和这个不一样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