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50芯片组主板找不到那里短路,开机ATX主板自动保护。

楼主(2008-05-22):
一块423构架850芯片组主板。外观电容鼓包漏液,有一个上管击穿,全部更换后上假负载加电测试,CPU主供电为2.89V,此主板电源IC为KA7500B,测试上管栅极电压为5V,换掉栅极相连的PNP行放大管后,上假负载测试主供电正常为1.53V(假负载VID按照1.5V制作)复位1.53V,PG1.53V。时钟分别为0.4V,正常,上CPU测试时,没有检过CPU,正在思考时突然自动掉电(大概不到半分钟),上假负载再次测量时,发现不能开机电源发出糍的一声自动保护,测试卡灯闪一下就灭了,测试ATX电源接口对地打阻数值都还可以,橙3为380 。黄12为500.  红5为380多,请问各位大侠下部我该怎么办?

网友:
有结果吗,我都想了解.

网友:
建议更换全套的CPU供电元件!
再查下NB!

网友:
在看看 7500和 MOS 管 是不是再次爆了, 建议 在次跟换

网友:
不是板子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把电源烧坏了,换个电源正常了。嘿嘿

网友:
北桥坏了吧.如果北桥短路也是这样啊

网友:
7500B换........不行就扔  北桥坏了..

网友:
"开机电源发出糍的一声"的前一次加电时有元件被击穿(起开关作用的场馆可能性很大).应该是场馆驱动IC或电源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