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10F主板电源电容短路

楼主(2008-05-22):
NEC VY10F  -PM 1G  二手电脑,不开机(交流和电池),打开测19V为4.7V ,并且有糊味。检查发现保险完好,有两个电容旁边有烧黑,测量电容短路,本人是新手,请问用普通电容可以代替吗?准备把电容换调开机试试,但还是不踏实。论坛帖子我都看过了,很受启发。请老大们指点。

网友:
你找个差不多大的换上就可以了
     一般电容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是黄色标有157(应是150uf的贴片电解电容)及其右侧棕色的小电容(可能是这个短路吧)吗?最好拆下来测。如是滤波电容找个差不多大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一般的电容不是贴片的也可以吧,是黄色电容右边的那个坏了。一共发现有两个外形一样的电容,有烧焦痕迹。

网友A:
两个有烧焦痕迹的电容拆掉了,测量是短路,但测电路板上电容位置还是短路,电阻3.7 欧姆。又拆掉两个同样的电容,发现正常,没有短路。困惑

网友:
3V5V的电源芯片,应该是MAX1902或者用 MAX1631都可以,找一 下周边的管子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是不是原值代换比较好呀,我感觉最好是这样比较好,去电子市场里买几个就行了呀

网友:
其实电容的代换,要遵循一个原则,在找不到一样的情况下,宁大勿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有烧焦痕迹的电容拆掉了,测量是短路,但测电路板上电容位置还是短路,电阻3.7 欧姆。又拆掉两个同样的电容,发现正常,没有短路。困惑

如果现在电路板电容位置上,两极不短路。就可以更换电容了。否则,要继续查故障。

网友:
必须在确定排除短路后才可以换 至于怎么换 我是找一样大小的换的

网友(2009-02-16):
我的也是这款,除了电容烧了,还有保险旁边一个6脚的芯片,不知是什么芯片?那位高手能告知一下

网友:
先去掉所有短路的电容···具体要注意下取下来的位置

再测去下来的电容哪几个短,对应的那个位置也测一测··看线路方面是否还有短···

换同大小同色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