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0-ND液晶开机2-3秒就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08-05-22):
一台方正FG780-ND液晶显示器开机2、3秒就不显示了,此机内无电源板,由外接12V适配器供电,用另12V电源供电也同样。更换驱动板电源滤波电容和高压板均无效。测量高压板开关脚电压,开机时有5V,然后降为4.7V.因此怀疑后级负载问题(排除高压板问题),经依次断开一支灯管试验也无效,此机是四灯的。不知这样试灯管有效吗?是否驱动板问题也有此现象。学生渗入不久,经验不足,还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
1.黑屏后指示灯是否还亮?颜色是绿色还是橙色?
2.高压板与驱动板之间的控制信号:ON/OFF是否有变化?
3.如果能确定驱动板的控制信号是正常的话,最好另接一块4灯板试机看看.(如果灯管有老化现象,高压板处于平衡保护状态也会这样.)

网友:
已经修复

谢谢指点,已经修复。后想到外接灯管试机,能点亮灯管并不保护,因此判断屏内灯管不良,拆机果然一支灯管变灰色(老化),用新管换之,为了平衡全换了,装好后开机一切正常,并亮度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