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报错,请教高手

楼主(2008-05-22):
电脑报错,请教高手。
近几天,电脑开机经常报错,不时发出“滴滴”两声响。使系统(WIN2000)无法继续运行。(能进入BIOS设定)
为此采取如下措施:
1、载入Optimized预设值。结果:报错声依旧
2、用橡皮擦内存金手指。结果:报错声依旧
3、我用了三条内存:两条128M,一条512M
      措施:拔掉一条512M内存,结果:报错声依旧
      措施:拔掉两条128M内存,结果:报错声依旧
      目的:检查是否内存条故障。
4、如果用手按压IDE数据线,系统基本能顺利启动,没有报错声
5、更换IDE数据线。结果:报错声依旧
6、如果有报错声时,连续热启动,在连续报错后,偶尔能有一次使系统顺利运行。
请教高手,是什么地方出现故障,应该怎样解决。
多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温控那里影响到的